浙大中控编程

楼主(2013-07-13):
请教一下大家,浙大中控JX-300XP如何制作自定义弹出提示窗口,比如电机停止了,弹出 一个窗口。

网友A:
如果不在电机停止的画面也能弹出吗?

一般做的弹出窗口是对于有鼠标事件的 如果电机停止了让控件变颜色好做点。自动弹窗没有考虑过。

网友B:
通过二次计算,通过定义电机停止信号作为引发事件,然后在任务中调用OpenPage(x,y)函数来实现打开画面功能,其中X为指定翻页类型(PG_PGR代表打开弹出式流程图),Y为页码。

网友C(2018-09-15):
很用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