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左零右火还是右零左火

楼主(2013-07-13):
今天一大学老师讲课,里面说的是右零左火,我有点晕,到底是左零右火还是右零左火?有没有知道标准的同志,说一下嘛!

网友A:
面向插座:左零右火。

网友B:
  面向插座,左零右相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面向插座:左零右火。

网友D:
面向插座:左零右火。

规定是这样子的;

网友E:
老师是站在插座的角度说的啊

网友F:
因该是正对插座:左零右火

网友:
面向插座左零右火。                         .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面向插座:左零右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GB-50259                  ...

 李老师,那继电器控制线路的国标是什么?能不能给一个啊,谢谢

网友I:
你拿个插座背面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面向插座:左零右火。

防止左手触电电流直接流过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