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200系列字符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3-07-13):
在昆仑通态的窗口中用一个标签直接显示西门子内存的字符,要怎么样才能实现?

网友A:
字符串传送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字符串传送指令                    ...

 也可以把字符在屏里提前写好,用PLC控制各个状态的显示

网友C:
要在屏上显示什么数据,调用相应的数据显示框;地址设定正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在屏上显示什么数据,调用相应的数据显示框;地址设定正...

我在屏上面建立了一个字符型的变量,但在设备窗口中选择连接变量到设备地址时,双字,字,字节都提示错误,下拉框内没有选择字符类的地址啊!

网友D:
n你不知道 字符串格式的话,可以用 TD200 文本向导,生产一个 屏的数据,写上 英文,和中文,然后在子程序中就能看到 字符在V变量区的格式了,包括中文也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