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变频器 启动报超速

楼主(2013-07-13):
今天给一台ATV61变频器110KW的添置控制面板,按相邻同型号变频器进行设置,启动就报超速,只能断电复位。基本设置都是默认的,外接控制端子只有启动一个。
查阅变频器以前故障记录早前是一个电机短路报警,询问岗位工人,该变频器以前工作时不太稳定,运行中时有停机,报电机短路有过次数不详。

第一次接触“超速”警报,不知道原理,尝试延长启动时间到10秒,没有效果,另一台正常运行的是默认3秒。

几次试验(调试某个参数然后启动,电流不动报超速,立刻停机),电机纹丝不动,但触及电机却发现很热,比运行中的都热了。

实在没有办法,决定断开电机试验,结果还是一启动就报超速。

怀疑变频器本身有问题,因为任务是安装面板,就没有进一步检查。

离开现场时,该电机使用软起启动运行,很正常。

网友A:
问题可能在变频器了,期待后期诊断详文。

网友B:
查了查手册,关于超速手册是这样说的:

    不知道你是啥负载,建议假如没有用编码器,可以考虑屏蔽这个功能。另外检查下负载,启动的时候盘车没有,你说的电机发热现象--类似堵转啊。

网友B:
   另外补充下,不知道你的控制模式选的是啥。根据负载选择合适的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