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长棍

楼主(2013-07-13):
如果要改一个自动加工的数控车床,加工的工件是几米长的铁棍,我感觉这棍子很长,会不会在旋转时出现问题甩弯了,那么这个的设计中应该做一些什么措施呢?

网友A:
不知道工件是什么地方用,车床加工几米长的对象,的确不好固定。

具体看你的工艺。

楼主:
就是切个外圆,在加工的过程中总加工成中间细两头粗的形状,一个教授说要把刀竖着装,并且要偏心加工才行,我不认可这种办法,大家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