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其实松下FP-X PLC有圆弧插补功能

楼主(2013-07-13):
昨天我司进了一套三轴的机械手(X Y Z),plc是松下FP-X C40T 的(程序设有密码)。伺服和触屏是台达的。他的功能非常多,但是都是通过示教而导出运动轨迹的(没有CCD)在学习使用过程中发现这套是机械手可以做出画大小不一的圆圈,其实我清楚知道松下AFP-X的PLC并没有圆弧插补的功能指令,厂商应该是通过自己程序编写组织了圆弧插补的功能,最终通过了PLC发脉冲达到画圆弧的效果。在此,诚心请教业界高手用松下plc-X做出圆弧插补功能的程序是怎样做出来的??有相关程序案例看看吗?

网友A:
其实是不是用的什么功能模块 ?

网友B:
以前看松下的工程师演示过

楼主:
没有用模块的,这个程序能做出来的绝对是高工,里面有人会吗。

楼主:
都等几天了,真没高手出来发表一下吗?

网友C:
网上也有下载插补的算法。当今任何一款PLC都可以做到这种算法(除了我做的这款)。只是受限于plc的速度。自编的程序不会很快。

楼主:
楼上的季芳,你好,可以发你的算法给我看看吗,请问怎样联系到你呢?

网友D:
画圆弧本质上也是直线吧  无数个点连起来  FP-X没有位置控制模块的吧  读取一下两轴的经过值 做到XY坐标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上也有下载插补的算法。当今任何一款PLC都可以做到这...

 是卡各个方向的脉冲量吗?我看了一个开环直线插补的算法   是和一个数值比较 这个数值是当前已发的脉冲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也有下载插补的算法。当今任何一款PLC都可以做到这...

我看只是写算法都用了一万个程序步了,(补充)因为我们买的机器厂商说用了3万步,

网友E:
圆弧运动的实现也可分别控制两轴的速度来实现。因plc工作为循环扫描方式,通过长度插补速度会很慢,而圆弧运动时其速度的变化是连续地,通过定时更新速度可实现圆弧运动。

该方法在普通的plc上均可实现。精度不是很高。一般够用,在机械手中已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圆弧运动的实现也可分别控制两轴的速度来实现。因plc工...

请问高手,这个用法(程序)好搞吧,有程序案例吗?

楼主(2014-04-10):
已解决,参考sin,cos,算法,松下FPX原本不支持圆弧插补指令的PLC做圆弧插补运动无压力,

网友E:
好!可交流吗?进个人主页

网友F:
圆弧插补指令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圆弧插补指令有。。。。。。。

FPXD的没有圆弧插补指令呢。

网友(2014-12-07):
亲,他是把圆弧做成很多个短直线,然后用相关的数学函数求坐标,用直线插补来代替吧

网友H:
好想学习学习,大神快出来

网友I(2015-03-07):
FP-X C40T  做的圆弧插补  运行稳定不?会不会一走一停的,我有三菱plc的算法,可以把坐标计算出来,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下!18022733661   你们买的应该是至上电工的产品

网友J(2015-07-01):
最近剛好遇到這個問題 已跪大神

楼主(2015-09-20):
引用 网友I:
FP-X C40T  做的圆弧插补  运行稳定不?会不...

对啊,就是厦门至工机电的产品!你用三菱算法可以给哦看看参考一下吗?

网友K(2015-11-2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FP-X C40T...

别人家的产品肯定是要保密的。大家都会了怎么保持竞争力?那么辛苦研发出来是为了谁呢。现在要正正经经的考虑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了。

作为技术拿来讨论无可厚非,但是要代码就显得很不地道了……大家在一起讨论技术才是重要的。

给你说一下基本方法:模仿松下提供的圆弧指令,这个圆弧指令也是直线插补拼接出圆弧。

1、给定圆心坐标,起点位置和终点位置。

2、按照要求把圆弧分成多少份。即圆的程度。

3、计算每一份的直线位置。

4、打包成一个函数。

后面在说一句:干plc就是干应用。要想干研发就得继续学习才是。而不是要代码,要代码学来的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

不回复了。

网友L:
真正的高手                  厉害

网友M:
楼主,加个好友,我刚好用到这个东西,能否详解一下.....QQ434385318

网友N(2016-09-14):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高手!请赐教。谢谢!

网友N:
我的手机号是13699848900,感谢赐教。

网友O(2017-06-23):
引用 网友P:
想看看。。。。。。。。。。。。

网友Q(2018-06-03):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楼主的提供

网友R:
可以做,速度不能太快,速度快了,PLC 运算解析处理能力不够

网友S(2018-12-21):
我用西门子S200做过,反三角函数和指针配合就可以了,不过西门子S200速度只能达到20KHZ,要想画得圆一点,细分就得设得高一些,但这样一来画圆的速度就快不了;松下FPXH能达到100KHZ,效果应该好很多,只是我没有试过

网友S:
自己用松下的FPXH已经做出圆弧功能,精度高速度快

网友T:
FPX是没有圆弧插补功能的,Σ、RTEX以及FP7的位控模块有。

网友(2020-06-26):
都是高手,

网友U:
引用 网友S:
自己用松下的FPXH已经做出圆弧功能,精度高速度快

FP-XH不但支持直线,圆弧插补,而且还支持3轴直线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