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指令RAMP

楼主(2013-07-13):
如图,这个是三菱编程手册里的说明,我自己用gx软件仿真之后,发现当输入指令在D*还没达到S2*时,突然断开,D*也跟着变为0了,这和图片中的最后一部分好像是冲突啊,最后那句话到底该怎么理解?菜鸟学习中,请教高手!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没有设置合适。

该指令的功能就是在指令执行条件为ON时,D中的数据从S1,开始慢慢变成S2中的值,具体多长时间,就是N里设置的多少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