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电线接头包在一起的后果!!!引以为戒

楼主(2013-07-14):
3相电线接头包在一起的后果!!!引以为戒

空调外机三相电流16A,电源线是4*4平方护套线, 空调自带电源线不够长,连接后包在一起,结果时间一久接头都粘在一起了,电工胶布都焦了,造成断路现场!!请教各为大虾,,对接头这种操作有没有什么标准呀????

网友A:
一般这种接线可以将接头错开,,比较安全!

网友B:
错开接线,单独包扎,然后才整体包。

网友C:
对,即使是直流的也不能包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短路粘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错开接线,单独包扎,然后才整体包。

网友E:
这应该是电缆发热引起的;

网友F:
你是软线之间连接的吧,就是两根线扭在一起,如果是,那就是操作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