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算法。

楼主(2013-07-14):
求用电阻的算法。。把220V的电。变成48V的。。用多大的电阻?。。是怎么算的请指教。

网友A:
48V等于220V的0.218倍,所以你可以选择2个电阻分压,一个电阻是总电阻的0.218呗。不过建议还是用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等于220V的0.218倍,所以你可以选择2个电...

是怎么算的啊。。不会算啊。。。我是刚学 这个不懂啊。教教我啊

网友B:
不知道你的48V负载是什么。不过建议的是,使用一个控制变压器比较合适,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B:
对了,就算是使用控制变压器,同样也需要你的负载电流,也考虑控制变压器的电流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就算是使用控制变压器,同样也需要你的负载电流,也...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样该使用多大的电阻的啊。我就是想学习下。。想知道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对了,就算是使用控制变压器,...

没有电流能计算吗?R=V/I.

如果是电阻分压回路,假设负载为零,可用电阻分压公式计算R总/R=4.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

我只是想知道。。。220V的电。。串多大的电阻 可以变成48V 或24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来算这个电阻的大小。。

网友D:
220V的電變48V 要用變壓器或調壓器之類

串聯電阻只能的到分壓

例如: V=220   R1=48歐   R2=172歐  串聯電阻 Rt=R1+R2=220歐

I=V/Rt=220/220=1A

V1=I*R1=1*48=48V

V2=I*R2=1*172=172V

但這48V是不能拿來做負載電源使用

因為負載有阻值  會和R1並連造成整電路變化

网友E:
没说电流,没说负荷,没办法计量。用变压器不就完了。

网友A:
楼主不是大一新生--电工学,做作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