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我读一下这个300中OB102的程序

楼主(2013-07-14):
L   W#16#FFFF

T   IW 98

L     W#16#8
      T     PQW   32
      A     I     98.0
      L     S5T#1S
      SE    T    101
      NOP   0
      NOP   0
      NOP   0
M001: A     T    101
      =     I    100.0
      A     I    100.0
      JC    M001
      L     W#16#10
      T     PQW   32
      A     I     98.0
      L     S5T#1S
      SE    T    102
      NOP   0
      NOP   0
      NOP   0
M002: A     T    102
      =     I    100.0
      A     I    100.0
      JC    M002
      L     W#16#20
      T     PQW   32
      A     I     98.0
      L     S5T#1S
      SE    T    103
      NOP   0
      NOP   0
      NOP   0
M003: A     T    103
      =     I    100.0
      A     I    100.0
      JC    M003
      L     W#16#40
      T     PQW   32
      A     I     98.0
      L     S5T#1S
      SE    T    104
      NOP   0
      NOP   0
      NOP   0
M004: A     T    104
      =     I    100.0
      A     I    100.0
      JC    M004
      L     W#16#3
      T     PQW   32
      A     I     98.0
      L     S5T#1S
      SE    T    105
      NOP   0
      NOP   0
      NOP   0
M005: A     T    105
      =     I    100.0
      A     I    100.0
      JC    M005
      L     W#16#0

网友A(2013-08-27):
不知道这个梯形图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程序里的延时会触发看门狗的

网友B:
意外,这次希望能传上图片

网友:
里面的几个跳转就是等某个时间继电器延时一定时间,确保外部设备能够动作,为了避免时间不到跳出OB102,这里使用了向后跳转构成循环,直到延时结束

网友:
西门子的输入缓冲区I内的数据是可以修改的,也就是程序内可以对I区赋值,不论是位还是字节、字、双字等皆可,一般是不这样用的,其它PLC大部分都不允许对缓冲区赋值

网友C:
学习了,第一次看到西门的这种用法!

网友D:
 学习了,不过不爱看STL,爱看L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