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的高速计数器能做几个中断?

楼主(2013-07-14):
就是我要计一个编码器的位置。用高束计数器+中断,在位置1有些动作。在位置2有些要处理。。。请问,这个要有中断来做的话,可以做多少个中断?

网友A:
30KHZ,i0.0-1

网友B:
好像可以有63个这样的中断。第一个位置的时候定义第二个。第二个的时候定义第三个……

楼主:
谢谢,如果这样就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可以有63个这样的中断。第一个位置的时候定义第二个...

 偶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可以有63个这样的中断。第一个位置的时候定义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