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测试电机定子线圈绕向是否正确?

楼主(2013-07-14):
电机生产线上用,怎么样测试电机定子线圈绕向是否正确?

网友A:
 看电机方向吧, 如绕线圈不正常,电机会发热并烧坏

网友B:
这个东东真好久没接触了,翻书看看吧,或者度娘。

网友C:
直接把绕组抽出来看看,就知道了吧,电机盒子很好打开的

网友D:
估计楼主想做自动检测设备,可以通电测试绕组的磁极旋转方向。

网友E:
指南针。好简单。

认为还有更简单的就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