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1200自整定问题

楼主(2013-07-14):
我在用plc1200自带的pid自整定功能时,出现了下面问题:正常情况下,启动后,其输出值会上下波动(这里我选择的是数字量输入输出,设定值也为数字量),而现在出现了错误,其输出一直显示-100%,这是怎么回事,拜托大侠们指导一下,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检测一下输入是否正常,输入值如一直达不到设定值,就会出现输出保持100%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输入是否正常,输入值如一直达不到设定值,就会出...

 输入值正常,设定值为一常数,我把设定值改为动态的就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