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61启动几秒钟输出就没电压了

楼主(2013-07-14):
ATV61HD45变频器启动电机达到50A时变频器输出无电压,运行指示灯还显示运行,变频器面板无故障显示

网友A:
本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只是不是输出无电压,而是电机转速很慢,显示正常。后调整延长启动时间,适当增大电流限制后正常。楼主不妨一试。

网友B:
检测下外部线路,是不是接触不好,类似是正常停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