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VFD-B 电位器连接问题

楼主(2013-07-14):
最近接了一个客户,要我司做一台机器作为分站机和他的主机同步控制,同步控制器在他主机,只需要我们留一个信号(0~+10V)给他,现在我司做的分站机有两台电机用两台变频器控制(台达VFD-B),外加两个电位器控制,我是这样设计,请问合理吗?(附图)

楼主:
有谁有更合理的方法?

网友A:
首先要分清那个是主机,它应提供基础频率或电位。

厂家要分机提供信号,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分清那个是主机,它应提供基础频率或电位。厂家要分...

假如主机里发出10米的速度时分机中也要获得差不多10米的速度,如有差距就在外加的电位器调,我那个主调速是留信号的,请问这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B:
同步控制,你的变频器控制不需要加啥东西了,把模拟量通道留给厂家,他会送信号来的。电位器拆掉吧,浪费钱啊。

网友B:
然后给它信号,也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给信号过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控制,你的变频器控制不需要加啥东西了,把模拟量通道...

没办法。客户要求要有电位器的,请问两台变频器的+10V并联在一起、两个comg公共端并联一起,两台VI独立开来,这样做法可以不?紧急求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原创军团--恒温区奋斗  同步控制,你...

 2个电源并联一起没有这样用过哦。不如一台接电位器,另一台用电位器的那台的模拟量输出(速度)信号来控制给第二台的变频器的输入信号。

网友D:
你用AVI(模拟量电流输入控制)控制变频器了,为什么还有ACI(模拟量电流输入控制)输入?如果需要把变频器的信号反提供给别人,你可以将变频器的AFM模拟量输出提供给别人的!

网友D:
这些量在调试的时候,一定要参照说明校准调整下!一个是模式,一个是上下限可能不一样

网友E:
电位器并联是可以的 ,但精度比较差。问题还有,

就是即使你送一路由电位器分压出来的 模拟信号到 变频器,两个频率也会不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AVI(模拟量电流输入控制)控制变频器了,为什么还...

 AVI是主调速,ACI是用来微调

网友F:
为什么不用PLC,通讯控制,精度不是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PLC,通讯控制,精度不是更高。

 不要精度高,只需要差不多的速度就行了。客户不要求用PLC就没用PLC了

网友A:
楼主是不误解了客户的意思,自动同步控制时,分站变频器不需要电位器的,客户提出的加装电位器,应是在同步控制的基础上,必要时分站可以独立运行(手动控制,电位器调速);如是这样,就需设立自动、手动转换,切换连接到变频器的是自动同步控制信号或是手动控制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