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读取异常

楼主(2013-07-14):
1、从PLC读取的数据异常可能是以下原因,对连接对象指定的设定有误

2、由于电缆异常、硬件异常或噪音等,使与PLC通信变得不稳定

3、PLC内的数据损坏

出此对话框时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
是不是用编程电缆连接PLC时候弹出的对话框?

那么可以是驱动,编程电缆,端口,波特率设置等;

网友B:
编程电缆或是 驱动的问题

网友C:
 编程线坏了或是驱动有问题呀

网友D:
是哪种PLC?是在连接通讯时提示还是在打开程序文件时提示?如果是在打开程序文件时提示的,说明文件缺失,或者软件版本过低!通讯时提示,参考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