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上载工程问题

楼主(2013-07-14):
欧姆龙nb7w tw00b触摸屏 与pc  连不上 咋回事 我用的usb 线 驱动 正常

网友A:
是不是通讯设置有问题啊 ,百度搜下

网友B:
驱动安装了,能找到设备吗?

那么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可以下载的,你设置的接口对不对?

网友C:
跟PC通讯不上,检查USB线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可查到USB驱动安装情况,没有的话可重新拔下来再插上去,找到CX-ONE里相应软件的USB驱动,并再安装一次就可以了!

软件版本里有这种屏型号吗?

网友D:
安装驱动,驱动正常的话,就是设置端口问题,看看是哪个端口

网友E:
首先你的找到设备即找到端口,然后就看你的通讯设置了,一般做好这两步,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