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5000 22KW

楼主(2013-07-14):
急求各位同行们帮助我一下,我这边有三台丹佛斯VLT5000 380V 22KW 。原先主板坏了接触器坏了两个,主板换上去后接触器吸一下又不吸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这三台驱动也不可能全坏掉啊!不知同行们知道接触器了型号。谢谢

网友A:
   主板是控制接触器吸合的,短接充电电阻的,接触器可以找同容量的替换,关键是能装上。初步估计,22KW,44A,然后三个触头并联的,选个20A的就可以了。

       接触器是开始不吸合,充电完毕才吸合,假如不吸合,检查下控制板到接触器的插头及线是否有接触不好。

网友B:
故障原因没找到,如果故障能导致主板报销的话,换多少主板就可以报销多少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控制接触器吸合的,短接充电电阻的,接触器可...

你有修过吗?森兰好了没有,没有我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原因没找到,如果故障能导致主板报销的话,换多少主板...

 你有修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控制接触器吸合的,短接充电电阻的,接触器可...

 接触器有吸合,过了15S 30S就断开,现在一通电吸一下就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主板是控...

 面板上有报故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

正常了没有报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