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可以选择的工作方式

楼主(2013-07-14):
对于伺服驱动器可以选择的工作方式有:开环模式,电压模式,电流模式(力矩模式),IR补偿模式,Hall速度模式,编码器速度模式,测速机模式,模拟位置环模式(ANP模式)。(以上模式并不全部存在于所有型号的驱动器中)
  开环模式
  输入命令电压控制驱动器的输出负载率。此模式用于无刷电机驱动器,和有刷电机驱动器的电压模式相同。
  电压模式
  输入命令电压控制驱动器的输出电压。此模式用于有刷电机驱动器,和无刷电机驱动器的开环模式相同。
  电流模式(力矩模式)
  输入命令电压控制驱动器的输出电流(力矩)。驱动器调整负载率以保持命令电流值。如果驱动器可以速度或位置环工作,一般都含有此模式。
  IR补偿模式
  输入命令控制电机速度。IR补偿模式可用于控制无速度反馈装置电机的速度。驱动器会调整负载率来补偿输出电流的变动。当命令响应为线性时,在力矩扰动情况下,此模式的精度就比不上闭环速度模式了。
  Hall速度模式
  输入命令电压控制电机速度。此模式利用电机上hall传感器的频率来形成速度闭环。由于hall传感器的低分辨率,此模式一般不用于低速运动应用。
  编码器速度模式
  输入命令电压控制电机速度。此模式利用电机上编码器脉冲的频率来形成速度闭环。由于编码器的高分辨率,此模式可用于各种速度的平滑运动控制。
  测速机模式
  输入命令电压控制电机速度。此模式利用电机上模拟测速机来形成速度闭环。由于直流测速机的电压为模拟连续性,此模式适合很高精度的速度控制。当然,在低速情况下,它也容易受到干扰。
  模拟位置环模式(ANP模式)
  输入命令电压控制电机的转动位置。这其实是一种在模拟装置中提供位置反馈的变化的速度模式(如可调电位器、变压器等)。在此模式下,电机速度正比于位置误差。且具有更快速的响应和更小的稳态误差。

网友A:
 学习, 伺服电机说说也是很简单的,再说说复杂也真是复杂, 因我司进口设备用上的 变频伺服系统升级的一个小项目,在国内找了几家都没有高手能搞定 !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数控机床里用到的总线型伺服,用的是哪种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