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触摸屏是电阻屏还是电容屏的方法

楼主(2013-07-14):
 电阻屏:电阻触摸屏的屏体部分是一块多层复合薄膜,由一层玻璃或有机玻璃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的导电层(ITO,膜),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经过硬化处理、光滑防刮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ITO,在两层导电层之间有许多细小(小于千分之一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它们隔开。当手指接触屏幕时,两层ITO发生接触,电阻发生变化,控制器根据检测到的电阻变化来计算接触点的坐标,再依照这个坐标来进行相应的操作,因此这种技术必须是要施力到屏幕上,才能获得触摸效果。
  电容屏:电容式触摸屏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其触摸屏由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构成。当手指触摸在触摸屏上时,由于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形成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信息。
  从电阻屏和电容屏的原理可以看出电容触摸屏只需要触摸,而不需要压力来产生信号。电容触摸屏在生产后只需要一次或者完全不需要校正,而电阻技术需要常规的校正。电容方案的寿命会长些,因为电容触摸屏中的部件不需任何移动。电阻触摸屏中,上层的ITO薄膜需要足够薄才能有弹性,以便向下弯曲接触到下面的ITO薄膜。
  辨别触摸屏是电阻屏还是电容屏的方法:
  1.看
  在室内,不论是电阻屏还是电容屏,两者的可视效果都非常不错。不过如果放到阳光下,效果可就大相径庭了。电阻屏表现会不尽人意,因为其额外的屏幕层面反射了大量阳光。如摩托罗拉“明”系列经典手机,通常放在阳光下肉眼可视性极差。
  2.摸
  电阻触屏需用压力使屏幕各层发生接触,可以使用手指,触笔等进行操作。电容触屏来自带电的手指表层最细微的接触也能激活屏幕下方的电容感应系统。非生物体,指甲等无效。
  3.体验
  电阻屏的根本特性决定了它的顶部是柔软的,需要能够按下去,这使得屏幕非常容易产生划痕。但是由于电阻屏可以使用触笔或指甲进行操作,所以对屏幕的清洁度还是比较有好处的。电容屏外层可以使用玻璃,这样虽然不至于坚不可摧,但是有可能在严重冲击下碎裂,但是玻璃应对日常的碰擦和污渍更容易处理。
  4.购买成本
  电阻屏成本比较低廉,电容屏成本相对较高。这也就是为何(排除软件干扰)国内平板电脑价格低于苹果iPad的一大原因之一了。

网友A:
用手一摸,用力的是电阻,轻抚的是电容----可以这样总结么?

网友B:
用手一摸,用力的是电阻,轻抚的是电容,我一般就是这样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