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伺服写程序是为什么?

楼主(2013-07-14):
 在国内运行的变频器,可能一般都只是用一些简单的控制,或是高精度 的 PID 控制, 在变频伺服里的程序也可能只是一些简单的启停吧 !

  那有些设备上为什么要在变频伺服器中写上很多的运行程序, 也不是现场控制设备的运行定位,不用通过 PLC  等 来控制运行, PLC 只是能过总线发出一些输出启动指令, 然后是能过 变频伺服 来进行定位, 控制速度, 运行精度等 控制, 请问这样变频伺服厂家的做法是不是对其品牌的技术的一些保护 ?

网友A:
没有用过伺服的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伺服的帮顶。

  也就是带有可插各类模块的变频器啦

网友B:
提高控制灵活性,降低PLC的负载,降低综合成本。

特别是由于成本压力增加,如系统中需要使用变频器,但整个系统的控制又是比较简单的,如果使用单独的PLC,无疑成本增加了,如果使用内置PLC(或类似PLC)的变频器、伺服器就可以不另外使用PLC,成本还是很可观的。

但也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实际运用中发现,变频器的耐用性远远不及PLC,这可能会导致客户的后期维护成本偏高。但往往客户对于这种小系统往往考虑的是一次性投入成本,所以还是很有市场的。正在准备一个方案,取消PLC,直接用变频器内置PLC,综合成本估计能减少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高控制灵活性,降低PLC的负载,降低综合成本。特别是...

内置PLC方案思路可行。但也要具体情况而定,比如位置测量点多、过程复杂的估计内置PLC很难达到这个要求,且维护起来不方便,估计不能顺利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