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设计中有关电解电容器的使用

楼主(2013-07-14):
电解电容器在仪表电路设计中式常用的元件之一,在使用中如果处理不好一些问题,可能产生很大故障和有故障隐患,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电解电容器在滤波电路中应根据具体情况取电压值为噪声峰值的1.2--1.5倍,而不能根据滤波电路的额定值进行选取;
2、电解电容器的正下面不得有焊盘和过孔。
3、电解电容器不得和周边的发热元件直接接触。
4、铝电解电容器分正负极,不得加反向电压和交流电压,对可能出现反向电压的地方应使用无极性电容。
5、对需要快速充放电的地方,不应使用铝电解电容器,应选择特别设计的具有较长寿命的电容器。
6、不应使加在电解电容器上的电压超过其额定值。计算这个电压时,应该是直流电压与纹波电压叠加后的峰值电压。当使用两个以上电解电容器串联的时,要考虑使用平衡电阻器,使得各个电容上的电压在其额定的范围内。
7、设计电路板时,应注意电容器及其防爆阀上端不得有任何线路,并应留出2mm以上的空隙。
8、电解液主要化学溶剂及电解质为易燃物,且电解液导电。当电解液与pc板接触时,可能腐蚀pc板上的线路,甚至冒烟或着火。因此在电解电容器下面不应有任何线路。

网友A:
感谢表哥,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表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