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2001年生产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遇到难题

楼主(2013-07-15):
请教论坛内各位大侠,该生产线选用的是LG 的PLC,上电后PLC的CPU模块上STOP灯闪烁,PLC能收到输入信号,但输出模块全无输出,怀疑PLC内部程序丢失。PLC型号为K4P-15AS,请赐教。

网友A:
检查外围电路,保护机构或者急停

网友B:
根据图纸将开机就应有输入信号的各个部件检查了一遍,应该不是外围电路的原因。谢谢一楼的回答。

网友B:
大家给点帮助呀,谢谢!!!

网友B:
今天联系厂家答复说是程序丢了,要我吧把PLC邮寄过去,只邮寄CPU模块就行吗,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