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300 如何使用位存储器(M)

楼主(2013-07-15):
对M 区的调用总是感觉模糊,可以随便调用吗?

网友A:
可以,但是如果你在程序中应用了MD0,那么,MB0,MW0,M0.0都不可以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如果你在程序中应用了MD0,那么,MB0,M...

对于MD0的组成我明白,但是不明白应该在什么样的地方用。

 比如我明白I0.0在硬件上,能找到他的地址,但对于位存储器M0.0还是不明白。

网友B:
属于中间继电器,随便使用。没有地址冲突就行。

网友C:
相当于电路图中的中间继电器的点,只要不冲突随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属于中间继电器,随便使用。没有地址冲突就行。

网友E:
基本可以随便调的,多试试,慢慢会自己理解的。

网友F:
就是个中间继电器,可以是点,也可以是数据,不冲突就行了,多看看别人的程序,多写写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G:
使用位存储器前在参考数据中查看是否已经使用

网友H:
http://www.t44.com.cn/Downshow.asp?id=76

网友I(2018-01-19):
为什么看别人程序里只有触点没有M0.0的线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