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二维传感器跟二维扫描传感器是一样的么?特点是什么?

楼主(2013-07-15):
扫描二维传感器跟二维扫描传感器是一样的么?特点是什么?

网友A(2013-09-11):
二维激光传感器主要特点

Z轴量程最小3mm,最大300mm;

Z轴最高3um精度;

X轴量程最小5mm,最大240mm;

最快每秒扫描6510个轮廓数据;

可按用户要求定制;

无需控制器,直接网口输出(也可选模拟输出);

测量不受色彩、表面材质或离散光线所影响;

有同步输入端,可使多个传感器同步工作;

传感器提供了DLL库,便于开发人员开发应用程序;

保护等级IP67;

网友B:
这个我估计你得亲自去问问该品牌的相关客服吧。

网友C:
这两款传感器不一样吧,一个是非接触式的,一个是接触式的呢

网友D:
ZLDS200系列高精度二维扫描传感器是数字化集成一体化结构,具有Z轴0.1%高精度、每秒扫描6510个轮廓数据高响应、IP67高防护等级和可同步等高性能。除标准系列产品外,二维扫描传感器还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要定制。传感器提供了DLL库,封装底层网口通讯协议,便于开发人员快速进行应用软件的开发。本公司也可以帮您用二维扫描传感器组成测量系统,如零件轮廓尺寸等测量系统的软硬件集成。如果以上条件满足您的要求,那么再加上它的高性价比,这款产品将是您不错的选择。

ZLDS200是小量程高速激光二维扫描传感器。

网友E(2013-10-21):
其实一样都是属于线位位移传感器,特点就是有些差异

网友F:
可以咨询真尚有公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