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与ABB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3-07-15):
步科触摸屏与ABB变频器通信,用的EV5000软件,MODBUS通信,ABB变频器在EV5000里选哪个PLC站呢,

读取频率的地址是直接写ABB的40005呢还是写0005,亦或是转换成十进制,像我下面这样写对么

网友A:
变频器的通讯格式上如果有MODBUS RTU,就在PLC下拉菜单里选MODBUS RTU就可以了!

变频器寄存器地址在说明书里如有下列类似提示,说明在只需要写入0005就可读到频率了

当然,对不对可以用一个串口调试助手检验一下!这样会更直接!

网友B(2013-08-16):
PLC下拉菜单里选MODBUS RTU就可以了!

网友C(2013-10-16):
变频器参数需要设置那些啊?

网友D(2018-11-23):
感谢楼主的分享,准备学习

网友E(2019-01-03):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来来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F(2019-05-12):
要是网络的  就用  modbus  tcp

本地 就用  modbus rtu

网友G:
变频器的通讯格式上如果有MODBUS RTU,就在PLC下拉菜单里选MODBUS RTU就可以了!

变频器寄存器地址在说明书里如有下列类似提示,说明在只需要写入0005就可读到频率了

网友H(2019-09-15):
关注步科plc与变频器通讯问题,顶

网友I:
难道站号不需要设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