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的TCP通讯

楼主(2013-07-15):
MCGS的ModbusTCPIP数据转发设备里不能用系统函数!SetDevice( )进行数据的读写吗?只能用设备内部属性里添加吗?

网友A:
 可以的!我刚在 嵌入版 中测试是可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刚在 嵌入版 中测试是可以的 !

 先谢谢你,我想在ModbusTCPIP数据转发设备里不建内部设备通道,用系统函数!SetDevice(设备0,6“readP(4,1020,wub,2,data0,data1)” )来完成数据的读取,可是怎么也不行,但在不是数据转发的设备中是可以的

网友B:
我想问下:MCGS触摸屏与计算机连接通信怎么样设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MCGS触摸屏与计算机连接通信怎么样设置?谢谢!

 我一般是USB接口或者用网口,不用设置呀,网口只设置一下IP就可以了

网友C(2013-10-18):
我想问一下7062k与1200怎么通讯,我总是不成功,请大家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