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触摸屏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13-07-15):
初次接触台达触摸屏,有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人机界面为DOP-B10E615。

想麻烦问一下,此款触摸屏可以识别的U盘和SD卡的最大容量分别为多少?谢谢!

网友A:
没用过,帮顶,挣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帮顶,挣分

网友C:
请向当地的技术支持咨询!

网友D:
4G

一般是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G一般是这样的啊

哦,谢谢啊!

网友E:
最好的方法是   请向当地的技术支持咨询

网友F(2015-10-20):
手册上建议使用2G以下!

并且U盘的存储格式为FAT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