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用海为触摸屏的在线模拟功能控制变频器
CZR技术流、追求

楼主(2013-07-15):
用海为触摸屏的在线模拟功能控制台达变频器

软硬件配置:

   硬件设备:PC机(带串口)、232转485、台达变频器

   软件:Haiwellview触摸屏编程软件

硬件连接:

   将台达变频器的485接口与电脑端232转485后的出线正确连接。

变频器硬件设置:

   P00:频率指令来源设定,默认00,本例需设定为03

   00:由数字操作器控制

   01:由模拟信号0~10V控制

   02:由模拟信号4~20mA控制

   03:由RS485通讯控制

   04:由数字操作器控制上的VR控制

   P01:运转指令来源设定,默认00,本例需设定为03

   00:由数字操作器控制

   01:由外部端子控制,键盘STOP有效

   02:由外部端子控制,键盘STOP无效

   03:由RS485通讯控制,键盘STOP有效

   04:由RS485通讯控制,键盘STOP无效

   P88:通讯地址,1~254,默认01,本例需设定为01

   P89:通讯传送速度(波特率),默认01,本例需设定为01

   00:4800

   01:9600

   02:19200

   03:38400

   P92:通讯资料格式,默认00,本例需设定为03

   00:Modbus ASCII<7,N,2>

   01:Modbus ASCII<7,E,1>

   02:Modbus ASCII<7,O,1>

   03:Modbus RTU<8,N,2>

   04:Modbus RTU<8,E,1>

   05:Modbus RTU<8,O,1>

   设置完之后台达变频器的通讯协议为:9600,2,8,NONE

   因为台达变频器采用Modbus通讯协议,所以海为PLC采用Modbus通讯协议与其通讯。下表为台达变频器内部通信协定的参数地址定义。

台达通信协定的参数字址定义表:

   由上表可知,PLC要控制变频器,只要对变频器内部相应地址通过通讯进行赋值就可以了,例如通过设置2001H(十进制为8193)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通过设置变频器内部地址2000H(十进制为8192)可以控制电机的启停和正反转,通过设置2103H(十进制为8451)进行读出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等。

Haiwellview软件操作:

打开海为触摸屏编程软件,新建工程,工程属性设置如下

   按上图红框里进行设置,选择COM1口,PLC选择Modbus的全功能模式即All Fuction,HMI主动发送数据给设备,设备是master被动的发送数据,协议地址从0开始,并且包含所有功能码

通讯口参数设置如下:

画面编辑:

1,新建画面:

2,设定变频器频率

3,对变变频的正反转进行控制,设置如下:

在寄存器的下拉选项中如下图:

3、4、W6、W16 代表的含义与Modbus定义的功能码相同,W6就是06功能码,W16就是Modbus的16功能码:

为了使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精确一些,对输入输出的显示位数进行设置,如下图:

最终的设计画面如下:

连接硬件,点击在线模拟,就可以对变频器进行频率设置监控,和正转反转控制了。

设计运行画面最终效果:

心得:

   1,最好用串口调试工具检验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2,在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和编程软件的参数设置无误的情况下还不能通讯的话,请再次检查硬件连接,如接反和线断路等。

参考文章:

   1,《海为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程序详细介绍》

   http://bbs.gongkong.com/d/200802/208570_1.shtml

   2,《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说明书》

   http://wenku.baidu.com/view/68b7496f561252d380eb6e61.html

网友A(2015-06-07):
请问你上面的海为触摸屏“设计运行画面最终效果图”是如何截图的?????谢谢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B:
软件的在线仿真,就是PLC连接电脑然后点击软件上的在线仿真即可。截图的话可以用QQ截图或者其他截图工具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的在线仿真,就是PLC连接电脑然后点击软件上的在线...

网友D(2016-03-26):
引用 网友B:
软件的在线仿真,就是PLC连接电脑然后点击软件上的在线仿真即可。截图的话可以用QQ截图或者其他截图工具实现。

能请教你问题么?联系方式

网友E(2018-04-14):
学习了好多东西了,感谢好心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