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心的人

楼主(2013-07-15):
S7-300    的模拟量输入模块6ES7331-7KF01-0AB0不工作了(在与电脑通信显示器上不在显示模拟量数据了),而且6ES7331-7KF01-0AB0的供电电压正常,输入模拟量MA信号也正常,但就是在电脑上不显示模拟量数据(变成黑的0.0)?而在电脑上用鼠标可以打开或关闭开关量设备。请高手指点,非常感激!回复

网友A: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B:
 没有搞明白,在电脑上显示没有,你这个模拟量在 S7 程序中有显示正常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搞明白,在电脑上显示没有,你这个模拟量在 S7 ...

 谢谢你的回复!就是通过CP5611与电脑通信的电脑上不显示模拟量数据(如温度、压力、等)但是在电脑上能控制开关量(如阀门的打开与关闭、泵的起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