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基本技术讲解

楼主(2013-07-15):
1、变频器调速原理

   异步电机的调速方案由电机学可知,交流异步电机的转速公式为:

f为工作频率;p为磁极对数s为转差率。由此可知,要想改变电机的转速,有三种方案,①改变电机的工作频率f②改变电机的极对数p③改变电机的转差率s。以上三种方案中改变p和f属于同步调速范畴,在整个过程中s是不变的,故系统效率不会因此而改变。转差调速属于不改变同步转速的调速方案,存在着调速范围越宽效率越低,故不提倡使用。而前两种方案中变极调速属于有级调速,调速范围窄,不能连续调速。以此在目前的调速方案中,变频调速是最佳调速方案。

2、AMB-HVI系列高压变频器系统拓扑控制策略
      由输入变压器,变频单元及控制系统三部分所组成。主电路拓扑结构采用多电平串联技术,3KV、6KV、9KV每相采用3、6、9个单元串联,三相共9、18、27个单元。变压器采用H级绝缘的移相整流变压器,可靠性极高。H级绝缘可以承受180℃的高温,因此变压器体积比其他品牌小。对于整体容量较大的,可采用两(三)台变压器,一次端并联,二次端通过单元串联输出。变压器的厚度在所有品牌中是最薄的。每个功率单元结构以及电气性能完全一致,可以进行互换,其电路结构如2,为基本的交-直-交单相逆变电路,整流侧为二极管三相全桥,通过对IGBT逆变桥进行正弦PWM控制,可得到如图3所示的波形。输入侧由移相变压器给每个单元供电,移相变压器的副边绕组分为三组,这种多级移相叠加的整流方式可以大大改善网侧的电流波形,使其负载下的网侧功率因数接近1。另外,由于变压器副边绕组的独立性,使每个功率单元的主回路相对独立,每个功率单元等效为一台单相低压变频器。输出侧由每个单元的U、V输出端子相互串接成星型接法直接给高压电机供电,通过对每个单元的PWM波形进行重组,可得到如图4所示的阶梯正弦PWM波形。这种波形正弦度好,dv/dt小,可减少对电缆和电机的绝缘损坏,无须输出滤波器就可以使输出电缆长度很长,电机不需要降额使用,可直接用于旧设备的改造;同时,电机的谐波损耗大大减少,消除了由此引起的机械振动,减小了轴承和叶片的机械应力,10KV变频器的主电路拓扑结构原理

网友A:
没讲完,等楼主继续补充。

网友B(2018-06-23):
很好的资料,就是没有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