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元件的全部注释

楼主(2013-07-15):
请问正航A5在V6.02版本的编程软件里梯形图元件的注释仅仅显示4个汉字,不能完全显示元件的注释,为何?怎样解决?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一般其他的编程软件也是这样。你只要鼠标指到那里,就会显示出完全的注释。

楼主:
谢谢,但是采用楼上讲的方法试了一下,梯形图也不能全部显示元件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