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电流变化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如何判断

楼主(2013-07-15):
三相异步电机电流变化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如何判断

网友A:
不超过额定电流变就变呗,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超过额定电流变就变呗,能有什么影响,

 您好,我的电机电压不变,电流波动较大,对电机的寿命,以及运转稳定性有什么影响

网友B:
电压不变,电流波动大说明你的电机负载不稳定,如果最大电流没有超过额定电流,不会影响电机的寿命,如果超过了你应该好好查查负载为什么波动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rayner  不超过额定电流变就变呗...

 电动机的电流跟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假如负载本身是变化的就没问题,假如负载性质本身是稳定的,而电动机的电流发生波动很厉害,需要听听电动机的轴承是不是有异样的声音,是否轴承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

负载主要是压缩机的气量  气量在变导致气体力不断的在变化,导致电动机的电流波动较大,这种情况下会对轴承,电机寿命有很大影响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负载主要是压缩机的气量  气量在变导致气体力不断的在变化,导致电动机的电流波动较大,这种情况下会对轴承,电机寿命有很大影响吗

既然是负载变动引起的电流变动,这个是正常的。不知空压机的功率多大?电流在那个范围变动?

楼主:
回复:电机是45KW,空压机这个不清楚,电流在60到75A左右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  引用 楼主:负载...

 电机是45KW,空压机这个不清楚,电流在60到75A左右波动

网友F:
电机电流怎么可能是恒定的呢!电机所拖动的负载不会是恒定的,电流当然要随负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电流怎么可能是恒定的呢!电机所拖动的负载不会是恒定...

 电流是波动的,我想知道电流波动会影响电机的寿命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电机电流怎么可能是恒定的呢!...

 电流波动比较大总是不好的。

电机运转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振动?除了旋转引起的,在垂直于底座方向产生向上和向下的力,还有个原因就是电机线圈的电动力。这个力本质上是电流产生的电磁力。如果电流波动比较大,对电机的转子,定子本身所能承受的应力是个考验。这个判断的话,从振动考虑应该可以,同时监测电流值和振动值,两者应该有相关性。

还有就是如果波动的顶 超过额定了,线圈的发热会加大,这一点当然会影响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