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对普通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3-07-15):
请教大家编码器接plc控制普通电机进行平台移动距离的控制,如果我平台上升十几米可以控制吗?精度在cm级。控制的思路是怎么样的,求指教!!!

楼主:
高手们给指点一下啊!!!!!!!!!!1

网友A:
可以实现,电梯就是采用该控制方案,不过需要以下前提条件:

1、速度不能高,最高小于1m /s

2、精度最多只能达到5mm

3、需要变频器、编码器、接近开关、制动器

网友B:
???????????普通电机用编码器脉冲信号控制?我也有疑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机用编码器脉冲信号控制?我...

电梯是如何判断楼层的,这个问题不时候有不同的方法。以前是每一层装一个永磁感应器(U型)当电梯轿厢上的隔磁板进入U型的中间时,会阻断磁场信号,常闭或常开点状态改变,由此可知目前电梯在第几楼层里。现在一般是用增量型旋转编码器加上轿厢上的永磁感应器或电光开关来判断。电梯安装完成后,将电梯停在底层,然后进行向上运行自学习,(也有向下运行自学习的),此时PLC或微机板将编码器上每一层的楼层高度记录到掉电保持存诸器里。正常运行时,即可根据存储器里的数据来进行减速,当轿厢的刹车永磁感应器被隔断信号时,则断抱闸电源,停梯。一旦出现错层现象里,可以将电梯停至底层或最高层,进行楼层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普...

 这哥们肯定的高手,解答的这么详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普...

 正解!请在解释一下,电机和轿厢之间的滑差如何解决?期待。。。。。。。。。

网友E:
 编码器接 plc 控制普通电机? 最好是 + 变频器 一起控制 !编码器信号接到变频器去 !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高手就是不一样,就是说普通电机加编码器加变频器可以实现这种要求??那一次远行十几米会不会超出编码器或plc的脉冲范围呢??

网友F(2014-09-05):
谢谢分享,希望可以有很大提升!

网友F:
谢谢分享,希望可以有很大的提升!

网友G:
或许可以利用编码器然后通过编码器所反馈的脉冲数   比如说编码器中一圈shi是1500个脉冲编码器转一圈负载移动10CM  这样我就可以通过计算dechu得出我需要多少脉冲  当脉冲达到使变频器  不工作  请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H(2019-04-11):
学习一下 新人入门 受益匪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