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力控组态软件中怎么组态车子在十字路口转弯?

楼主(2013-07-15):
在力控组态软件中怎么组态车子在十字路口转弯?就是当绿灯亮时车子可以直行也可以向右转,但是怎么设置才右转???

网友A:
要右转,你就将先前的车子隐藏,重新显现一个右转后的车子。

网友B:
 直接将其图片设置隐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右转,你就将先前的车子隐藏,重新显现一个右转后的车子。

能具体点吗?怎么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