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复位功能的按钮该是什么颜色

楼主(2013-07-15):
这个按钮相当于一个点动开关,作用是,将设备中的一部分 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譬如,一个设备有一条皮带,运动中突然停了,需要一个按钮,将皮带复位到初始位置。

这个起复位功能的按钮,有什么特别颜色要求吗?

网友A:
我们用黄色按钮!特别的要求没有,自己定义的。

网友B:
好像一般用黄色。

网友C:
 复位进口设备一般绿色,故障确认用的是黄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复位进口设备一般绿色,故障确认用的是黄色

网友E:
见过用黑色的!

网友F:
我喜欢用黄色的...

网友G:
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H:
黄色带灯按钮,我都是如此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黄色按钮!特别的要求没有,自己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