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连接S7-300问题

楼主(2013-07-15):
我公司现用的MCGS连接S7-300做水处理,现在MCGS组态的“设备组态”下的“通道类型”里全部为类似M000.0的寄存器地址,无I000.0及Q000.0的地址,请问我如何查看每条类似M000.0的通道地址对应的下位机PLC上的物理通道地址?

网友A:
  你要在 MCGS 软件中的地址设置连接到 S7 软件中的需要工作显示的变量呀

网友B:
在设备组态管理中,增加设备通道,通道类型选择  I寄存器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组态管理中,增加设备通道,通道类型选择  I寄存...

我的程序是已经做好的,问题是现在用的是M寄存器,不是I寄存器。如果是I寄存器的话我就能找到地址了,我不知道M寄存器和I寄存器在哪儿还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在 MCGS 软件中的地址设置连接到 S7 ...

MCGS的数据和S7-300的连接不是通过在“设备组态”的“通道类型”里一一对应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