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入串点

楼主(2013-07-15):
我司有一台三菱FX-2N 的PLC!当X1与COM短接时PLC上的X1与X6 的指示灯都亮了!把X6与COM短接时只有X6的指示灯亮了!换了一块CPU板问题依旧!说明是I\O板的问题!测量了光耦没问题换了MA4678还是不行!请问这样的故障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求高手指点!小弟不甚感谢!

网友A:
X1的光耦是不是跟X6的光耦  贴片针脚的铜箔搭接了。。。

网友B:
 是不是内部的脚烧坏连线了呀 ???

网友C:
1、2楼的观点是否会造成,无论X1或X6输入,都会表现为,同时输入。

问题是有点怪,不会是楼主内部用二极管连接X1和x6拿哥们开涮的吧?

我碰到这样的问题,一般直接修改程序,让X1、X6都歇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楼的观点是否会造成,无论X1或X6输入,都会表现...

 我不是吃了饭没事做的人!是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才来求助各位的!修改程序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要是下次再遇到了而没有多余点!或者人家的程序加密了!那就不好搞了!你说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X1的光耦是不是跟X6的光耦  贴片针脚的铜箔搭接了。。。

 我都仔细清理了一下!没有搭接在一起!为了验证是不是搭接在一起我把X6的光耦和链接X6光耦的MB4678拆了问题依旧!(注:IO板上有两块MB4678!且X1与X6的光耦链接的不在同一块MB4678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内部的脚烧坏连线了呀 ???

 无明显的烧坏的痕迹!且光耦输入侧的器件正常光耦换了!MB4678换了故障依旧!怀疑是CG46842有问题但不确定!因无专业焊台拆不了!现在想确定是不是CG46842的问题!好拿到别人那里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