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版擂台赛第16期 组态设计能否解决触摸屏散热

楼主(2013-07-15):
软件版擂台赛第16期 组态设计能否解决触摸屏散热

    在复杂的工业环境,工业触摸屏使用已经考虑到寿命、维修、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在维修时出现的问题 更多的是设备老化 ,元器件老化排除自身的寿命问题,还有维修、保养。环境等问题。我们知道,电子元器件在一定的温度下,原器件加速老化。本期擂台题目是想通过软件组态的方式。减少触摸屏发热。期待高手参与讨论,拟写完整的方案或过程。具备可操作性。

              评选依据:

                            1,  能够完整的阐述主题应用,通俗易懂,具备可操作性。

                            2, 软件仅限于工业产品。

                            3, 必须为原创作品。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5MP,二等奖5名:5MP,鼓励奖若干:50积分。

本擂台赛为半月期。结束时间为8月1日。公布获奖结果为8月2日前。

网友A:
组态设计只能从一定程度上降低触摸屏发热。

如在不影响数据处理的情况下,通过优化组态设计,从而降低cpu频率,从而降低cpu

的发热。

网友B:
我在用西门子产品时候遇到过类似问题,我同时用2个触摸屏控制所有设备,我当时想可以提供个备件备用,可是发现如果2个触摸屏都作用的话,所有数据传输很慢,更新不及时,有些命令 偶尔延时,为了方便操作,我用一个触摸屏控制整个系统, 一个触摸屏单独控制200的设备,这样没有网络中断问题了,上图:

网友B:
   我在用西门子产品时候遇到过类似问题,我同时用2个触摸屏控制所有设备,我当时想可以提供个备件备用,可是发现如果2个触摸屏都作用的话,所有数据传输很慢,更新不及时,有些命令 偶尔延时,为了方便操作,我用一个触摸屏控制整个系统, 一个触摸屏单独控制200的设备,这样没有网络中断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