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频柜的线路图看下,求解释

楼主(2013-07-15):
这是一个变频柜的控制板上的,怎么启动,停止不能用了?直接在变频器上可以操作的。解释一下图形

网友A: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你的开关坏了

网友B:
变频器参数。。。。改为外部/远程控制模式。。。。

网友C:
 看了半天还没有看明白这是什么变频器的控制图呀 ??

L1,L2,L3 不是三相的相线 ???

网友D:
看这个图确实麻烦,要完全懂就必要要看主回路,只能猜着看了。需要弄明白就把主回路发上来。

网友E:
SB--控制切换开关,两路控制完全独立,而且只能一路工作的。
第一路控制--KMI和KM2不动作,KM3就可以吸合。
第二路控制--SB1是停止按钮,SB2是启动按钮,按SB2,KM1吸合并自保,KM1和KM2得电,L3灯亮,L4受变频器的TA-TC输出控制,看变频器的参数定义了,一般这个定义为变频器故障信号或者运行信号。
因为看不到你变频器的数字输入端子是受哪个控制的,所以根据图纸猜测,KM1是现场手动控制的,KM3是不是点动控制测试的。假如能补充变频器输入输出端子图,并说明变频器的品牌型号,可以继续分析。

网友F:
我觉得是KM3的辅助触点不好了。。。启动,停止都不行

网友G:
这图画的,都不想说什么了。

网友H:
也来猜猜。

L1是否亮,否,控制电源故障。

L3是否亮,否,SB或连线故障。

确认KM3常闭点是否有效,确认KM1,KM2是否加电吸合,确认触点有效闭合。

网友I:
2楼君君说得对,参数没设对,或者外部控制线路有问题。

网友J:
你这个不完整吧,是两个单独的回路控制哦,

网友K:
L1控制电路指示;

L2是KM3闭合指示;

L3是KM1,KM2闭合指示;

L4故障指示;

SB模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