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更为伺服必须考虑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7-15):
 伺服和变频器在使用目的、功能方面存在本质的差异。选择哪一个取决于运行模式、负载条件、价格等因素。基本上伺服的性能比变频器优越。因此,由变频器变更为伺服时,一般不会产生运行方面的问题。但是,必须考虑下列几点。
  机械侧的刚性
  伺服的最大转矩约为变频器的2倍。因此,如果机械结构比较脆弱,加、减速时可能会产生振动(振荡现象)。此时,须采取加固机械结构、减小伺服系统的增益(控制灵敏度)等措施。
  换算到电机轴的负载惯性大小(惯性)
  与变频器相比,伺服对于负载惯性的大小很敏感。相对于电机本身的转动惯量,如果负载的转动惯量过大,则电机轴会被负载拖着旋转,从而导致控制不稳定。因此,根据机械负载选择合适的伺服容量至关重要。
  电机轴的振动
  安装电机的部位发生机械振动时,会给电机的转轴带来影响。尤其对内置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有时必须采取降低振动的措施。
  减速机构的打滑
  伺服的基本概念是准确、精确、快速定位。变频是伺服控制的一个必须的内部环节,伺服驱动器中同样存在变频(需进行无级调速)。但伺服将电流环速度环或者位置环都闭合进行控制。除此外,伺服电机的构造与普通电机是有区别的,要满足快速响应和准确定位。现在市面上流通的交流伺服电机多为永磁同步交流伺服,但这种电机受工艺限制,很难做到很大的功率,十几KW以上的同步伺服价格及其昂贵,这样在现场应用允许的情况下多采用交流异步伺服,这时控制系统就成了变频器带编码器反馈的闭环控制即高端的变频控制。所谓伺服就是要满足准确、精确、快速定位,只要满足就不存在伺服变频之争。

网友A:
似乎伺服功率不能做得很大,最大的也就10kW左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似乎伺服功率不能做得很大,最大的也就10kW左右吧。

网友C:
用闭环控制的变频器器,带PG卡的,现在很多注塑机都改这种电机了

网友D:
吉泰科的GK800系列的变频器你可以去了解下,可以当简易伺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