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保护复位不了?

楼主(2013-07-15):
  今天一台 冷冻干燥机不知为什么,启动一会总是继电器的热保护跳了

  用表在刚启动直到热继电器跳时工作电流一直很是平衡的在 9 A 左右,没有任何的偏大呀,可是热继电器还是工作跳开,不知何因呀 ?

网友A:
有可能热继电器坏了,触点接触不良,也容易发热。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建议换新的。

网友B:
假如排除了负载的原因,热继电器的进出线--有松动,紧紧吧,松动会引起发热的。曾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C:
3相380伏9A的冷冻干燥机,5匹的压缩机,电流略大点,这个要好好查下,烧了可不少钱。三相电压正常吗?有没有前面的供电线路被换过相?三相电流都是9A吗?换个名牌的热继吧?压缩机外壳烫手不?低压在0.5mpa左右不?漏氟不?管子有油迹不,结冰吗?高低压管路继电器保护吗?

网友D:
要是一切正常,就看看环境温度吧!

网友E:
 同意楼上说的,还有就是这个热继电器可能已到寿命了,换新的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热继电器坏了,触点接触不良,也容易发热。拆开看看...

再把各处螺丝紧一下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假如排除了负载的原因,热继电器的进出线--有松动,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