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的接线

楼主(2013-07-15):
时间继电器的电气控制系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器件。一般分为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两种类型。 从动作的原理上有电子式、机械式等。电子式的是采用电容充放电再配合电子元件的原理来实现延时动作。机械式的样式较多,有利用气囊、弹簧的气囊式.

时间继电器的接线方法

第一、控制接线:你把它看成直流继电器来考虑。3、7用来接12V控制电压;2、7用来接24V控制电压。其中的7当成直流电的负极,使用时接到零线。2接220V的火线。

第二、工作控制:虽然控制电压接上了,但是是否起控制作用,由面板上的计时器决定。

第三、功能理解:它就是一个开关,单刀双掷的,有一个活动点活动臂,就像常见的闸刀开关的活动刀臂一样。8是活动点,5是常闭点,继电器不动时,他们两个相连。动作时,8、6相连。

第四:负载接线:电源的零线或负极接用电器的零线或负极端。电源的火线或正极接8脚,用电器的火线端或正极接6脚,5脚空闲不用。

第五、工作原理:计时无效期间,8、5相连,相当于我们平常电灯开关断开状态。有效时,继电器动作,8、6相连,用电器得电工作,相当于我们平常电灯开关接通状态

接线插头:8针圆插头

针脚定义:

接线方式1(国内常规) 接线方式2(OMRON)

针号 针定义 针号 针定义

1 继电器B公共端 1 外部开关公共端

2 电源零线N(AC85-265V)

3 继电器B常开触点 3 时间复位端子(RESET)/接通有效

4 继电器B常闭触点 4 计时允许端子(GATE)/断开有效

5 继电器A常闭触点 5 继电器A常闭触点

6 继电器A常开触点 6 继电器A常开触点

7 电源火线L(AC85-265V)

8 继电器A公共端 8 继电器A公共端

1,2是电源,第一组3,4是常开,3,5是常闭,,,第二组6,7是常开,68是常闭

网友A:
 学习了,不错的资料 !

网友B:
    学习了,不错的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不错的资料 !

网友D:
越看越糊涂,这是个什么时间继电器?有那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