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机器上判断交流接触器好坏?

楼主(2013-07-15):
 交流接触器大家都看过、测量过,但如何在机器上判断其好坏呢?我总结了以下几种方法,供大家参考:
    1、看:A、看其是否工作。B、开机如接触器吸合,此时风机工作,压机不工作(设电容为好的),可初步判定接触器坏。因为压机和外风机都是通过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控制,所以触点工作是同步的。如其中一个工作,另外一个不工作可大致判定为接触顺坏。
    2、听:A、听其是否有很响的吱—的声响,如有则可能是(1)电源电压低;(2)接触点上有脏物或动静铁芯接触面上有脏物。若听到咔咔—接触器吸不上的声音,多为两种情况(1)电源电压低;(2)接触顺吸力不够。
    3、闻:闻一闻有没有焦味,如有请查一下绕组和触点。
    4、量:断电将触点控制一端的线取下,用万用表殴姆档量,按下试验端头三个主触点及另一组常开触点,都应是导通的,常闭触点不应导通。放下试验端头,主触点及常开触点都不应导通常闭触点应导通。线圈绕组值就为200殴姆左右。测量前应先把一端的线去掉再测量。
    5.短接:开机,接触器吸合后,如压机不转,你不知道接触器的触点是否坏了,可以用尖嘴钳*开,用两尖头分别短接同一组的上下触点,如此时压机工作了,则证明触点坏了(注:在使用此方法时应注意安全)KFR-7203LW/D的配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