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直接停车切断电源

楼主(2013-07-15):
变频器驱动设备的停止方式,能否直接断掉变频器的主电源呢?有什么影响吗?还是断掉变频器的输出侧?据说一般不会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加接触器,是吗?
答:1、变频器自由停车,是变频器的逆变驱动器关闭逆变功率管,无输出停车;
2、变频器减速软停车,是变频器的逆变驱动器频率减小,直至频率为零关闭逆变功率管;
3、变频器停车,既不能用关断电源侧输入接触器的方法,也不能用关断输出测接触器的方法!
4、变频器停车,既不能用关断电源侧输入接触器的方法,也不能用关断输出测接触器的方法,否则将会随坏逆变功率管!

网友A:
据我所知,是不能这样的停车的。

网友B:
很有感慨哦,我这里一台大风机,操作工不懂;经常变频器在35HZ左右运行时就直接断开电源,教育多次还是不改,美其名曰,早断电能节点能,那天模块坏了就很罚他。

网友C(2013-09-10):
值得讨论的问题,我公司有部分的变频器就是这样控制的,就在变频器电源输入侧装有一个接触器,在DCS里操作控制这个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的起停,这是厂家配过来的电柜,我认为这样控制,变频器容易损坏,不知同行是否有同感

网友D:
变频器切断电源停车没有问题,使能短接,用接触器起、停负载正常,只要不要求刹车。注意!是电源,是交流电源,不是变频器的输出端。

网友E:
绝对可以这样停机。

假如有个变频器不可以这样做的话,这个变频器就是垃圾。

是不是真的有人设计一个变频器是不可以这样断电源的?是不是这个变频器遇到突然停电就会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