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两台三菱fx2nc的plc一起使用

楼主(2013-07-15):
2台三菱fx2nc之间的连接怎么通讯的,,我做的设备是plc1控制机械手弄好正反面后,传送带的传感器判断材料和颜色,plc2对plc1的判断进行分检。<<<<<我想请教下plc2它的是用什么元件识别plc1的信号的,比方说传感器判断出是金属,但用什么指令告诉plc2呢??新生一枚,大家多指导,,可以的话发些资料来看看哈。谢谢鸟

网友A:
先不讨论为什么要用两个PLC,顶起来期待高手!

网友B:
2台三菱fx2nc,首先加装模块转换器转换为FX2N模块接口,再加装485模块,这样2台三菱fx2nc就可以简易组网了!

网友C:
加装485BD板子或者485ADP模块。。。可以8台以内组网N:N链接。。。或者是2台并行通信。。。

有共享的M。。。

也有共享的D。。。

不知道怎么做的话继续回复跟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装485BD板子或者485ADP模块。。。可以8台以...

加装485通讯板可以搞定!

如果带HMI,让HMI带两个也可以一试!

网友E:
485吧简单易用......

网友F:
接485通讯卡肯定没问题,,,

网友G:
最简单的是增加2个485通讯板,实现N:N网络通讯。详细的可以参阅FX通信手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的是增加2个485通讯板,实现N:N网络通讯。详...

 就是这样。

网友:
485通讯板并联链接1:1最简单

网友I:
用485 做1:1通信

楼主(2013-09-08):
编程上通讯手册有了,主站用m8070,从站m8071,谢谢大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