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简单调试

楼主(2013-07-15):
求各位大侠给本菜鸟写个西门子300的程序。

给一个脉冲信号使PLC控制的20个中间继电器隔1秒相继吸合。20个都吸合后让后再全部放开吸合动作。目的简单调试一个工控柜

网友A:
这个应该用定时器实现,比较简单一点;

实现第一个,然后用第一个定时器作为条件,接通延时1秒,一次类推;最后来个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用定时器实现,比较简单一点;实现第一个,然后用...

这样会不会用的定时器较多啊。还有大侠会的话给发个程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