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506T屏怎么与电脑连接

楼主(2013-07-15):
我下了步科MT506T软件 是2.6.1 的      要怎么才能和电脑连接 。COM 和通信也设置了。软件和电脑都是一样,然后要怎么和电脑连接,

网友A:
波特率、奇偶校验等参数设置了么?

网友B:
  在通讯中设置 好 :波特率、奇偶校验等参数后再测试通讯

网友C:
在HMI属性里对COM口里的通讯参数进行设置,然后在"工具"菜单下的"HMI版本信息"里选择"串口穿透通讯",再选择"PC-HMI"使用的COM口号以及通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HMI属性里对COM口里的通讯参数进行设置,然后在"...

 我用的是这个软件,我都设置好了。点UpLoad 这个没有用。好像还自己一个文件

网友D:
连线正确 电脑端口设置好

USB    驱动安装正确

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