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面板有给定,变频器没有输出

楼主(2013-07-15):
操作面板有给定,变频器没有输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
参数设置没有问题,突然间出现的问题,过一会自动好了

网友A:
  操作面板给定什么?? 频率输出范围有超出不 ?? 启动是面板还是端子 ?

楼主:
PROFIBUS 通讯,有频率给定,电机不转

网友B:
频率给定,还要给运转信号啊

网友C:
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频率给定,还要给运转信号啊

楼主:
运转信号也有,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大家继续帮分析一下

网友E:
尊敬的客户:

您的这个问题请确认RUN灯,如果RUN灯常量是会正常运行的;闪或不亮则不能正常运行。

还有不明的情况,烦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F(2013-09-07):
将外壳板拆下,看下里面是否接口有松动,主板和接线板连接螺栓松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