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初始化程序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7-15):
plc初始化程序 求高手指点 我们公司用的是科威的plc 这台设备有两个程序 一个初始化程序 一个主程序 先下载初始化程序到plc 再下载主程序到plc 这样一来不就把初始化程序冲掉了吗 再说了plc软件不是可以清除plc内存 数据寄存器内存 等等 那他之前下载的初始化程序还有何意义?由上图可以看出d5000-d5015的数据总是传送到d607看不懂什么意思 求高手解答 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你有哪些数据需要在PLC上电时候清零和复位的;

直接用MOVE指令赋值0,或者用复位指令;前面加上系统位:上电首次扫描;